楼主(2015-03-30):
1.今天看到一张图纸,设计者把24V负端GND和PE端设计的时候短接了,不能明白为啥要这样做? 一般都是分开的吧?
2. 关于屏蔽电缆接地的处理,就相当于外壳的接地是吧,比如说一根屏蔽电缆,一端接地,那另一端往哪接呢?
3.一个阀门定位器接受4-20MA信号,反馈也是4-20MA信号; 共计4根电缆分别为24V+,AI,AO+,AO-; AI是反馈信号,接到模拟量输入模块上;AO是模拟量输出模块; 实际工作的时候我AO输出20MA电流,阀门全开,反馈大概也是20MA电流; 我想用万用表测量PLC输出电流,拆开AO+这根线用万用表一端接AO+端子,另一端接AO+线,相当于把表串联进去回路,可是显示为0;   阀门反馈的电流也是串联进回路也测量不了;
我就不明白了,万用表怎么才叫串联进去回路?我上述的操作难道不是串联进回路吗?

网友A:
1,这样24V-与地等电位;
2.两头都接才更可靠,不是吗?
3.你确定你的表没问题?量程选择对不对?表笔插对了吗?

网友B:
1、24V是哪里来的?控制变压器降压来的?开关电源降压来的?低压控制线路侧一端接地来使用,国内的应用案例极少,反倒是国外就有,原因就是当控制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击穿之后,高压电源会串到低压线路来,随时导致操作人员接触高压电而身亡,一端接地进行保护,一旦击穿漏电,前级漏电断路器直接跳闸没得商量。
2、一端接大地,一端接传感器外壳或者传感器的电缆本身的引出接地线呀。
3、确认万用表的毫安档是否正常。

网友C:
万用表的电流档坏的,不准的很多。

网友D:
     万用表怎么才叫串联进去回路,
     估计你是万用表电压档串联进去的.

网友E:
不接在一起好像很容易干扰,我一般都接在一起。

网友F:
24V负极和地线相接的没见
万用表的表笔和档位要选择正确才行哦!

网友G:
我们一般都是24V-和PE分开,高压窜入烧坏元件。接在一起,防止人身安危。
如果要防范低频干扰,需要单端接地,以免“地”形成环路,产生感应信号,导致各个“地”电位不相等。
如果要防范高频干扰,需要双端接地,以免屏蔽产生天线效应,接收或者发射高频。
楼主测测反馈电流是不是20ma 啊? 只要是20ma就不用测了。

网友H:
0V和PE短接?真没见过,理论上也行不通。但在实际应用中,你就是接一起,调试、使用中可能也没出现什么问题,但这不代表没问题,一旦有问题,那就是很复杂的问题了。说白了,PE不是必须的,一般情况下没事。另:谈一点个人看法,我们做设备的,所有的接地最后都会接到进线的地线上,这样看起来没问题,也只能这样接,尽管有要求是不同的接地在地上是不能连一起,但一般谁也不会从设备上拉几条接地线到固定的接地柱上去。但在使用中可能有问题,国内好多小厂,电源进线端可能就没有地线、或者通过插座板引出来的电源也是没有地线的,这样的话,设备上的几个地线形成了回路,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随机故障。所以此种情况下,还不如不接地线。

网友I(2016-04-14):
PE地线与0V接在一起有危险,如果碰到加热棒短路的话,那一大堆元件都得烧坏。

网友J:
有见过。但是好像是为了取信号到PLC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