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我有一台DVP PLC 32EH2 如何不经扩展模块直接读取位移传感器变送器数字信号?

网友A:
使用通讯方式获得。
比如说PLC上的编程口,就是通讯端口。

网友B:
呵呵;不用模拟量的话,那只能用通讯的方式了;

网友C:
如果位移传感器带MODBUS RTU/ASCII的话,可以用MODBUS协议通讯读取,如果没有就需要04AD或者02AD了!

网友D:
   移传感器变送器带通讯功能的话,可以读取而不用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