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绕线机

楼主(2015-03-30):
 进来在搞一个三轴绕线机的项目,运用三个伺服和一个张力控制器,目前张力控制这块有些不明白,有大神能解释下张力怎么去控制吗?

网友A:
有点迷茫,都三轴了还纠结张力控制器,先下载张力控制器说明书看看,你喜欢用那种信号的精度反应等要求再选品牌型号

网友B:
张力控制都没有搞懂,就接工程了?赶鸭子上架吗?
度娘吧: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KBB14r86GV2VWWZA5OuLjic8z_jG7iqwhl4heyhi_PEHOqkgV0blLap9tE9rlLagvLELCMd1Oo0ZH0sVcA8__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张力控制都没有搞懂,就接工程了?赶鸭子上架吗?
度娘吧: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OKBB14r86GV2VWWZA5OuLjic8z_jG7iqwhl4heyhi_PEHOqkgV0blLap9tE9rlLagvLELCMd1Oo0ZH0sVcA8__
高手  之前看人家做拉丝的设备就是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