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求教

楼主(2015-03-30):
小弟正在做一个小项目,以前没怎么接触伺服电机,现要控制伺服电机控制一个夹具,每次动作只要转半圈,正转半圈过会再反转半圈,精度要求在0.01mm之内,请问选用哪种类型的伺服电机,或者步进能实现吗?需不需要加行星减速机?

网友A:
步进就可以了,加星减速电机可以适当选小的了,持你的具体控制要求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选用步进的话,动作次数一多精度会不会相差越来越大?

网友B:
高精度定位?跟加工中心有得一拼了吧。
需不需要减速器,楼主自己都不知道?楼主的工件旋转半径的数据是多少?机械负载是多少牛顿?

另外行星减速器不能用作高精度旋转定位。
用什么呢?用分割器。楼主不懂的话,请度娘。不要问为什么,这是机械设计大师:吴工的经验之谈。

网友C:
负载不大,速度不是太快的话,可以用步进,精度的话,机构能够保证,步进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如果怕原始位置因为累积误差跑了,可以经常地自动回零点,重新找正,修正累计误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选用步进的话,动作次数一多精度会不会相差越来越大?
速度不是很快及负载惯性不是很大的话不会

网友E:
就像版主说的一样  楼主加“回零”

网友F:
用步进电机会失步的,肯定会有问题的,现在伺服电机也不贵了!

网友G:
具体要看负载、旋转半径和你的速度
乐创伺服-销售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