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就是要弄一个加热炉控制系统的压力控制系统环节,这涉及到哪些的编写啊,压力控制,主要怎么弄啊。。。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压力控制主要是PID

网友B:
  压力控制为过程控制,用1楼说的PID控制,需要给定,反馈.

网友C:
用PLC+压力变送器+固态继电器,如果之前没有类似的项目经验,楼主自己应该不会编制PLC的PID控制程序,慢慢探索吧。

网友D:
有点复杂 还需要计算

网友E:
好像西门子官网上有部分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给的要求是;完成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接触器、PLC的选型。。。可不可以给我解释一下。。。我该怎么做这个毕业设计。。有点乱啊。。是不是选几个传感器,然后采取数据,在和初始数据比较,保证温度和压力一直在允许的误差内。。。STEP7里面有传感器可以选型么?

网友F:
很多基本概念还没有搞清楚

网友B:
   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热电偶

网友B:
   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热电偶
    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