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5-03-30):
本人新学PLC,用的组态软件是S7 WIN/Micro smart,现在要用里面的数据转换块“B_I”,我给了输入IN为VB124,输出OUT为VB224,组态时VB224就会报错,有红色的下划线,请教高手这是为什么,我应该怎么样操作才正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新学PLC,用的组态软件是S7 WIN/Micro smart,现在要用里面的数据转换块“B_I”,我给了输入IN为VB124,输出OUT为VB224,组态时VB224就会报错,有红色的下划线,请教高手这是为什么,我应该怎么样操作才正确呢?

B_I(ByteToINT),OUT端的输出类型为INT,所以你需要将VB224改为VW224.

楼主:
哦,这样啊,多谢指教啦

网友B:
楼主想学好PLC,基本知识都要搞清楚哦。

就像这样 位 字节 整数 word 双整 浮点,还有各10、16、2进制之间的转换;都必不可少哦。

网友C:
楼主要熟悉一下  vb vw vd

网友D:
    vb vw vd依次为字节,字,双字
    开始时不熟悉会遇到不少问题,通过学习提问,熟悉起来,问题越来越少,水平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