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FB41的CYCLE采样时间怎么设定,将FB41放到OB35中调用FB41的CYCLE采样时间与OB35的循环中断时间关系是什么??网上找了半天也没人能解释明白,求论坛大神指导!

网友A:
在ob35中用计数来调用pid,比如ob35是100ms一次,则计数10次才调用一次pid,不就是1s调用一次么

网友B:
OB35是循环中断,也就是说每隔一个设定的时间周期执行一次程序。采样周期是每隔多长时间去采集外设的模拟量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这两个时间设置时需要注意什么吗?我在OB35中调用FB41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FB41采样时间CYCLE设定多少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根据你所要实现项目的功能去设置,OB35可以在CPU属性里面去设置它的执行时间周期,优先级是12。而FB41的采样时间是实际读取外设模拟量的周期时间,换言之,就是隔多长时间去读取模拟量值回来。比如:温度,你不需要每100ms去读一次吧,所以这个采样周期我们就可以设置1s,2s..或者更长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采样时间和0B35循环时间有这么关系吗?比如相等、大于还是小于还是无所谓?

网友B:
一般采样时间大于或等于OB35的循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