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西门子G120变频器报F7800,找不到功率模块,控制单元 是新买的,一台可以,另一台不可以报F7800,该怎么修?求大神级师傅帮忙!

网友A:
试更换 Drive-Cliq连接线,查开关电源次级各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功率模块故障机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模块是好的,线也换 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A:
我指的功率模块是cu单元,不是igbt

楼主:
回复 网友A:
CU是新买的,测试另一个是好的,这个报F78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无可能是CPU坏了,它不只报F7800还报7810

网友A:
可能性不大

网友A:
可能性:1,控制单元与CU通讯异常,无法读取CU数据。
2,控制单元与CU通讯正常,但储存器内没有(正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