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各位大神们,问题是这样的。在我看来比较复杂。
一台台达EH2  PLC和昆仑通态的触摸屏485通讯,距离20多米。通讯时好时坏,反应慢。
我这么测试的,我先用一台新的触摸屏,一个新的F485S模块,一根新的通讯线(1米)测试。结果触摸屏点击按钮后PLC马上动作,可是触摸屏有好几秒延时。过了一个小时后,还是这些硬件,一切又正常了。
再然后下午,我把触摸屏用原来20米的线接上现场。开始也是一切正常,大约一小时后又不行了,这次干脆就不是反应慢了,而是F485S模块上的传送灯TX不闪了。通讯根本就连不上了。系统断电后重启又好了,再开机点按钮,又不行了。
我觉得要是线路干扰的话,为什么我用1米的线在PLC边上试也不行。要是PLC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一会好一会坏。
请论坛各位师父们帮我看看啊 ,很着急,在线等。。。先谢过!!!

网友A:
新的设备还是老设备?
环境没有变化吗??
通讯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设备,环境没有变化,我重新焊了线一米的也是不稳定。你说会不会他们现场设备比较多,干扰比较严重,时间长了损坏了PLC啊。

网友B:
直接把PLC从现场拆走,拿到清净的地方测试,就可以区分是否环境干扰的因素。
要是环境干扰造成的,装电源滤波器,用屏蔽线接地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明天试试,等公司新的PLC邮过来我再用新的试试。就是他们电控室大功率设备,变频器,线都比较多比较乱。。

网友C:
如果手头有备件,可以分别替换plc和人机,看看是设备的事还是现场干扰的事,个人认为干扰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D:
楼主用屏蔽线单端接地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除了PLC没有替换其他的都替换过了,等PLC邮过来再试一下。 替换的时候时好时坏搞的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测试效果不明显,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双芯屏蔽线接地试了,不稳定。用西门子的那种铠装电缆也试了,不行···

网友D:
如果换了还不行    先重新做一段程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程序一直用的都是这一套,我们在其他公司设备上都可以啊。我觉得程序问题不大,师父你说会不会是长期的干扰损坏了PLC

网友E:
回复 楼主:
换PLC(台达)也没用,我用了60多台eh2,你485都带啥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呢?那怎么办···485就带一台昆仑通态触摸屏,PLC控制的都是电机和脉冲电磁阀,有两台变频的。变频器2.2KW和0.75KW

网友F:
接地和屏蔽的问题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com2连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频器啊。触摸屏用F485S模块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仔细说一下吗?多谢多谢··PLC,变频器,开关电源,通讯线屏蔽层我都接地了啊···

网友D:
是不是和变频有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要是和变频器有关的话也说不通啊,我们所有的设备变频器都是标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呢?头大啊···

楼主:
大家都休息了吗?先谢谢各位前辈师父!!多谢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台达plc COM3口与HMI连接受到强磁干扰会引起通讯中断,干燥环境下即便采取接地措施改善也不明显,干扰
由com2引入,特别是轮巡读取2台以上外挂设备时。你可以在程序上关闭其中一台变频的通讯读写检验。
改善的措施有(1)加大D1129(2)变频到电机采用屏蔽电源线(3)选用辐射小的变频器

网友G:
不排除EH2出故障,现在都很少使用EH2了,直接使用EH3扩展一个DVP-F485通讯板链接HMI试一下。

楼主:
找到问题了  发现只要变频器一run 。通讯马上不正常。。变频器手动控制也不行接地什么也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 ,谢谢昨天的回复。今见天发现问题了,就像你说的。是变频器的干扰。设备启动后只要变频器一运行RUN之后。FS485S模块上的TX灯就不闪了,通讯就中断了,触摸屏操作也没反应了。。把D1129加大也没用。后来我把变频器从柜子里引出来放在离PLC2米左右的地方,变频器运行后TX灯就不会灭了,可是闪烁频率不高,通讯不稳定。另外,变频器不管是手动控制还是485控制效果一样。我想请问这个干扰是哪里来的,怎么才能很好的解决呢。只要把控制电机的空开全部关掉,一切正常,触摸点点击之后,PLC动作迅速,触摸屏动画迅速。
干扰到底是变频器本身发出的,还是各通讯口之间的干扰,还是电机运行后电机线对PLC的干扰。怎么才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是干扰。设备启动后只要变频器一运行RUN之后。FS485S模块上的TX灯就不闪了,通讯就中断了,触摸屏操作也没反应了。。把D1129加大也没用。后来我把变频器从柜子里引出来放在离PLC2米左右的地方,变频器运行后TX灯就不会灭了,可是闪烁频率不高,通讯不稳定。另外,变频器不管是手动控制还是485控制效果一样。我想请问这个干扰是哪里来的,怎么才能很好的解决呢。只要把控制电机的空开全部关掉,一切正常,触摸点点击之后,PLC动作迅速,触摸屏动画迅速。
干扰到底是变频器本身发出的,还是各通讯口之间的干扰,还是电机运行后电机线对PLC的干扰。怎么才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确好像是变频器的干扰。设备启动后只要变频器一运行RUN之后。FS485S模块上的TX灯就不闪了,通讯就中断了,触摸屏操作也没反应了。。把D1129加大也没用。后来我把变频器从柜子里引出来放在离PLC2米左右的地方,变频器运行后TX灯就不会灭了,可是闪烁频率不高,通讯不稳定。另外,变频器不管是手动控制还是485控制效果一样。我想请问这个干扰是哪里来的,怎么才能很好的解决呢。只要把控制电机的空开全部关掉,一切正常,触摸点点击之后,PLC动作迅速,触摸屏动画迅速。
干扰到底是变频器本身发出的,还是各通讯口之间的干扰,还是电机运行后电机线对PLC的干扰。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D:
把PLC   和  变频器的 接地部分  单独分开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了不行啊 你说加电抗器有没有用  还是给PLC加电源滤波器

网友C:
1、电源加滤波。2、通讯线屏蔽线的处理,这个就不好说了,有时候可靠接地好,有时候悬空好。3.485线试试双绞线吧。4、通讯线加磁环?
话说干扰很难处理,因为是串扰还是高频什么的情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源加滤波。2、通讯线屏蔽线的处理,这个就不好说了,有时候可靠接地好,有时候悬空好。3.485线试试双绞线吧。4、通讯线加磁环?
话说干扰很难处理,因为是串扰还是高频什么的情况很多。
1.PLC220V电源加滤波?3..你说的这个485是屏和PLC之间(我用的是铠装电缆)的还是PLC和变频器之间的?(我用的是电话线)
4.这个通讯线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忘了谢谢你··

网友D:
输入加电抗器。

低频的话,屏蔽线单端接地

高频的话,屏蔽线双端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源加滤波。2、通讯线屏蔽线的处理,这个就不好说了,有时候可靠接地好,有时候悬空好。3.485线试试双绞线吧。4、通讯线加磁环?
话说干扰很难处理,因为是串扰还是高频什么的情况很多。
1.PLC220V电源加滤波?3..你说的这个485是屏和PLC之间(我用的是铠装电缆)的还是PLC和变频器之间的?(我用的是电话线)
4.这个通讯线是?
485,我指的是。  都是指屏和plc之间,用那种双绞屏蔽线,线径较粗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