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输入信号

楼主(2015-03-30):
西门子440变频器,4---20ma 模拟量输入,怎么通过面板查看变频器当前输入信号是多少MA  。 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A:
4~20MA是调速信号?应该没有这个功能进行查看的吧,直接看当前调速频率通过估算出来即可的吧。

网友B:
在变频器面板上可能不行吧

网友C:
用个电流表测量即可

网友D:
装个0到20MA的直流表很直观的

网友E:
看频率估算吧。

网友F:
如上图示,通过BOP操作面板来监控参数r0754.0或1的0-100%的值,对应得到端子的4-20mA信号值。这个很好实现的。啥也不用。你如果有西门子的软件drive monitors,用计算机连接MM440,通过这个软件什么参数都能实时监控的。

网友G:
   这个是给定值,串表测试挺好。

网友H:
是啊,直接读取参数754就可以了,是以百分比形式显示的。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包括开关量也是可以监控的

网友I:
可以调r0752这个参数

网友J:
我还没有在显示屏上看过
不知道楼上的方法是否可行
找机会去实践一下!

网友G:
   BOP操作面板来监控参数r0754,这个方法最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上图示,通过BOP操作面板来监控参数r0754.0或1的0-100%的值,对应得到端子的4-20mA信号值。这个很好实现的。啥也不用。你如果有西门子的软件drive monitors,用计算机连接MM440,通过这个软件什么参数都能实时监控的。
回头我试一下,去年曾有人告诉我通过BOP 面板试过,但是当时我试了,和他说的不一样。

网友F:
回复 楼主:
MM440的手册,讲的挺详细的,你再看看手册,就看相关参数的注释说明部分即可。他讲的还是蛮详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如上图示,通过BOP操作面板来监控参数r0754.0或1的0-100%的值,对应得到端子的4-20mA信号值。这个很好实现的。啥也不用。你如果有西门子的软件drive monitors,用计算机连接MM440,通过这个软件什么参数都能实时监控的。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K:
西门子的变频器,操作面板的监控功能还是很强的,几乎所有的输入输出通道和过程节点,都有监控参数可以使用。对于检察工作过程或运行状态非常的方便。

网友K:
回复 网友F:
西门子变频器是有几种面板的吧,手头上的BOP的,请问是不是要备一块AOP呢。

网友F:
回复 网友K:
我认为真没必要用AOP,BOP在现场操作足矣。当然如果想玩的痛快,用笔记本电脑连接一个BOP面板的接口线(232的串口线,需要购买,300元以内),从西门子网站下载一个DRIVE MONITORS调试软件。所有的参数都可以在电脑上监控、操作、修改。而且也可以用电脑来操作变频器的启停、运行等等,并且可以上传下载装置的文件备份。比AOP来劲多了。还省钱。

网友K:
回复 网友F:
多谢指教,我的本子有串口,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通讯,232转485吗?接29,30端子吗?没用过DRIVEMONITOR软件,想试试。

网友F:
回复 网友K:
MM440与计算机之间的通讯有两种模式,一种就是MM440的485口(端子29/30),计算机用232串口,中间有一个转换模块。这种办法可用于长线传输,还有一种现场的通讯,西门子作为选件供货,就是MM440的BOP面板的232口与计算的232口直接通讯,这个电缆线是西门子专用的,单独供货,300元以内。一般我们都喜欢用这颗电缆,省事,就是需要花钱买,自己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