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本人有台设备需要增加短路测试功能,原设备密码锁,自己增加个plc.找了个fx1n-24mt的,也找了个短路测试仪上面有6根线,开始,测试,合格,不合格,正负极,请教各位开始和测试信号程序里该如何控制,再加个plc应注意什么

网友A:
被测设备是什么设备?为什么要测短路状态?测量的原理是什么?
编制PLC程序进行控制测量设备,需要知道测量设备是如何工作的,对外提供了什么控制端口,还有整个测量的工艺流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测电池的,测量原理是短路测试仪器输出高压接通电池正负极,对外信号输入合格不合格信号给plc.plc输出信号控制短路仪器开始,测试,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开始和测试两个信号的区别

网友A:
回复 楼主:
猜测开始是接通设备电源进行待机准备测量,然后由另一个启动信号驱动其输出进行测量。
六根线,开始和测量还有OK和NG信号都要接入PLC的输入端进行采集数据。

网友B:
这个没有搞过,但只要知道短路测试需要怎么个流程,那程序应该就没问题的。按要求写程序本来就要有这个能耐的。

网友C:
   依据不用PLC的常规短路测试流程,用PLC来仿制这个流程可实现自动测试.

网友D:
我之前用杭州威博的高压测试仪开发过,一共4个点,启动,复位,测试,NG,这4个点看仪器那边怎么设定,我是从他内部开关那接12V继电器接出来的。
PLC中处理是这样处理的,检测测试这个输入点,当测试下降沿后判断有没有NG输入,有就判断为NG,没有就判断为OK,具体还是要看你那个仪器的测试过程,程序就是模仿那仪器来的!

网友E:
  觉得1楼、5说的有理,需先理清楚要做什么。
   可先了解测试的工作过程,及与外界的接口,再考虑PLC如何控制。

楼主:
短路正负极接plc,启动信号搭plc输出点为什么会有12v.plc里强制输出启动没反应,弄了根电磁阀正极线搭在输出点,测试仪就可以启动,搞不懂这是为什么啊,测试仪输出电压不是24v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画个简易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F:
如果是测2根导线是否短短路,很简单。PLC输出1个点(中继),控制其中1根导线线的通断。2根导线一端接0V,另一端对应PLC两个输入点,如X0、X1。接通中继,若X0、X1同时有输入,即X0、X1都有信号输出,PLC报警输出短路,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1、具体测试仪输出的信号是有源还是无源不定,先判定
2、用万用表测输出信号,可判断输出信号是12V还是24V
3、如12V,可接线至12V中间继电器,然后引24-至PLC输入端,如24V-,可直接接入PLC
4、启动信号:直接从启动按钮引出两线,短接启动,PLC输出控制继电器动作

楼主:
短路测试仪器内部输出12v,其正负极接在plc输出端形成回路,启动信号如楼上所说接继电器短接后可以测试,现在就剩下一个问题,测试出不良品怎么让设备停机,人工取出后再给信号开机,原来设备启动停止写在触摸屏里,plc又被锁进不去看不到点,顺便唠叨一句,为什么国产设备都喜欢搞密码的,越小型设备越喜欢,唉,,

网友G:
拿分走人,

网友H:
看懂你那测试仪使用说明书,再用PLC就OK。
80年代同事给松下做过,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