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单位主要用于传感器的保险用,以前都用保险管,出现问题不能一目了然。不知用于220v的单极开关可能替代?

网友A:
对于电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要考虑的是工作电流问题。

网友B:
电流适当就行

网友C:
根据负载电流选择就行

网友D:
能用,不过有带指示灯的保险座可以用。

网友E:
   有5楼所说的情况;
   不知电流有多大(不是单指电流超过),耐压没问题。

楼主:
主要带10来个24v的接近开关,加压过滤系统用

网友F:
   电压没问题,主要考虑电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