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请教A-B   PLC触摸屏突然所有数据都显示*的原因是什么?复位后又都显示正常了

网友A:
触摸屏显示的数据异常?数据是通过与PLC的通讯线采集过来的是吧,是不是通讯受到干扰?还是通讯线接驳不好,接触不良?

楼主:
接触沒问题,如果是干扰是什么干扰

网友B:
通讯中断了;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C:
通讯中断,PLC死机。一般就这二个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