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5-03-30):
S7-200通过向导生成的PID能不能通过触摸屏设置增益、积分时间、微分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200通过向导生成的PID能不能通过触摸屏设置增益、积分时间、微分时间

可以,向导不是让你填写数据首地址了么,直接链接就可以了。具体偏移量请根据手册上的描述自己换算一下。

网友B:
   有这个,调试方便多了.

网友C:
可以啊,我们一直在用。楼主用的啥屏

网友D:
这个肯定是能用触摸屏来设置的。

网友E:
可以通过触摸屏来设置增益积分等参数的,只要地址对应上就好了

楼主:
明白了,意思就是通过屏去修改参数存储区的相应的值是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