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最近在修一台罗克韦尔AB 1366puls 变频器380V400KW的由于机子模块炸坏更换模块将驱动板维修好了,通直流电面板显示正常,无报警,本人想安全确保机子到现场正常运转,想请教下大神们;该变频器的运行参数,(面板运行调速)哪位大神熟悉或者知道帮忙顶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该说明书百度有…

网友B:
只更换模块参数又不会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中文的对不上号,不会调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更换模块是不会变参数,机子太大只是想在外面带个小电机测试一下。安全一点。现在就是想在面板运行,不会搞参数啊。。

网友C:
有L4端子板吗,有的话短接20跟21再在20和19间接个开关,通过这个开关就可以启动变频器了。
用面板启动的话先也要20跟21短接,再去调参数,在setep up里有这个要看说明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的。谢谢。这个步骤对了 但是可以说得详细一些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看上面有个Start up进入这个菜单按照英文提示设置你需要设置的就OK

楼主: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C:
看看上面有个Start up进入这个菜单按照英文提示设置你需要设置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