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0):
朋友发给我的CAD图纸,注释都是问号,怎么办?

网友A:
字体不对吧

网友B:
字体不对。

网友C:
缺少相应字库。

网友D:
下载相应字库,或者让他把字再刷一遍

网友E:
应当是字库的问题;好像是双击注释,可以看到内容。

网友F:
应该是你的CAD的版本比你朋友的低吧。

网友G:
字体不对,把字体重新刷一下就可以。

网友H:
字体的问题,量大么,不大的话,你可以试试双击编辑,改下字体有时就能用了

网友I:
在打开图纸时,要选择字体

网友J:
打开图纸的时候有提示,缺的是什么字体,可以到网上下载。一般来说用hztxt.shx就能解决。

网友K:
打开图纸时有选择字体对话框,一般选择gbc的那个就OK了

网友L: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有方法啦.

网友M:
字体不对!

网友N:
字体不对,或者电脑没有字体字库。用现有的字体对象匹配一下,一般都会配出来。输入MA刷一遍。

网友O:
下载字库大全

网友P:
来个万能字体,做一边就没有问题了。我都是这样试过的,具体的百度一下就可以了很多的截图。

网友Q:
没有你朋友的字体库?

网友R:
输出转换成pdf格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即没有AutoCAD版本的问题,也没有AutoCAD字库的问题。

网友S:
楼主也可以,点击注释,在左上方选择字体改成宋体之类的,试试怎么样。

网友T:
最简单是找你朋友要字体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