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1):
这是一个洗衣机的电机,不是专业搞电机的。这个电机是不是坏了?一般单相电机绕组的阻值是多少?怎么判断电机好坏?谢谢指教

网友A:
1、洗涤电机因其工作时需正转和反 转来带动波轮的周期运转,所以其主、副绕组的参数是设计成相同 的。用万用表欧姆档(R×10欧姆或R×1欧姆档)测量公开端与另二根引线间的电阻值,如其测量值基本一致(一般为几十欧姆),则该电机正常。如其测量值相差很大时,则阻值小的那个绕组有短路现象。
2、脱水电机的主、副绕组参数不同,用万用表欧姆档(R×10欧姆)测量其电阻值。如主绕组电阻值在65—95欧姆,副绕组在110—200欧姆时(副绕组比主绕组电阻值大50%左右),说明该电机正常,如小于上述阻值,则说明电机有短路现象。

楼主:
没人知道吗?急啊!帮帮忙。高手那么多教教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洗衣机就一个电机,我用万用表测量的阻值是主绕组和副绕组的电阻都是1.4M这个是什么问题啊?三相电机接触的比较多,单相的接触比较少。这1.4M的电阻吓死人了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1.4MΩ就可能是线圈公共点断线了。

网友B:
如果你测出的数据是对的这个电机坏了

网友C:
这么大的电阻就是有线断了,肯定有问题

网友D:
一般单相马达的线圈阻值大约在500欧姆~1000欧姆左右,并且线圈电阻值随着功率的增大而降低。
楼主测量出来的1.4M欧姆,猜测马达线圈已经挂掉了,送修。

网友E:
电阻都是1.4M,肯定不对。

网友F:
   下面的那个电阻明显是坏的.

网友G:
 不知道电机阻值,那你可以进行计算 , R  = U/I , 如何你测量 是 1.4MΩ 就可能是线圈公共点断线了。也就是烧圈烧断了,如测量 是 0 Ω,就是短路了

网友H:
洗衣机电机的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阻值是相等的,适合于频繁的正反转切换用,如图:

网友I:
嗯,电机绕组的冷态电阻太大了,不可能这么大呀。

网友J:
1楼分析的很详细,如果你测量的数据没有问题的话,你的电机肯定坏了!

网友K:
万用表测这个不准
我不觉得是电机有问题
不上负载会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共点断开了怎么办?

网友A:
回复 楼主:
拆下电机重新绕线,不过有些电机公共端串有温度热保护,烧了更换温度保险就是,它是夹在线圈中的。

网友L:
这种电机价不高的,也就不超过百元吧。买个新的换换上好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阻值都上M了 还能好吗?

网友N:
换一个电机吧!这个一命呜呼了!

网友F:
    洗衣机频繁的正反转,电机的2套绕组等同,互相配合,一为启动,另一则为运行,反向,则2绕组身份互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拆开电机看了。电机线圈烧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烧的

网友O(2015-08-26):
回复 楼主:
电机坏了。

网友P:
我感觉,是测量的问题,万用表的单位搞错了吧?!

网友Q(2015-10-29):
如果测量值没错的话,电机肯定坏了

网友R:
好的品牌电机内部预置热敏电阻,温度过高该电阻有可能开路损坏,短接热敏电阻即可正常工作。如果轴承有问题导致电流过大过热损毁热敏电阻,请换新轴承

网友S:
就算里面的温度保险坏了吧,100多的东西直接换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