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15-03-31):
遵敬的老师.师傅:您们好。我接手一台ABB变频器型号是标题上的。故障现象是每班开机后运行正常,过8-10分钟后变频器显示器报0610-7SR.SHORT.CIRC后变频器保护仃机。仃机后用控制盘上按复位键复位后在起动变频器一直工作正常。下班后仃机第二天上班在起动又出现前一天的故障。换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后再不出现以前的故障。请师傅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这台变频器的型号是ACS800-04P-0610-7+P901.

楼主:
变频器的型号是ACS800-04P-0610-7+P901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660V的变频器开关电源板的电源X3.X4取至那里?

网友A:
报的故障的短路
换变频器可以
说明线路没问题

断电后再试试
不行的话应该是
供电电源干扰吧!

楼主:
修过ABB变频器的各位师傅:能分显一下ACS800-04p-0610-7+p901的修理经验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