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

楼主(2015-03-31):
我想问下各位大神质量流量计,水平安装和垂直安装在工艺上有差别吗!

网友A:
测量液体时的
 质量流量计
 安装位置    传感器的安装应能保证液体满管,以便能降低密度变化对测量精确度的影响。而当过程管道需清洁时,安装位置应能保证完全排空液体。为不使传感器内部聚集气体,应避免将传感器安装在管道系统的最高端。
测量气体时的质量流量计安装位置    为不使传感器内部聚集液体,应避免安装在管道的低点
a当测量液体时,传感器外壳应朝下安装,以避免空气集聚在流量管内;   (b)当测量气体时,传感器外壳应朝上安装,以避免冷凝水集聚在流量管内;   (c)当测量液体浆料时,传感器应垂直安装,像一面旗,以避免颗粒聚积在流量管内。

网友B:
不管怎样安装方式,都要满足测量时,管内都要充满被测液体。

网友C:
说明书上有不有安装说明或安装要求。

网友D:
这个要看实际环境
有些地方没法水平安装那肯定是垂直安装了
我觉得水平和垂直差异不大
关键是安装位置的前后不能有变径和弯角等

网友E:
我们生产流量传感器表情  有兴趣我可以把我们的说明书发到你邮箱看看

网友F:
没有影响,习惯都是水平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