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过热问题

楼主(2015-03-31):
ACS355的变频器,1.5KW的,上电就报2010,电机过热,风扇开机时转一两秒左右就停,不接电机也报,我把过热报警屏蔽后,带电机运行正常,风扇运行时也转,不过没有加负载,按理说都用了三年多了,应该不会是参数问题啊,我拆了也没发现里面有热敏电阻,热敏集成到模块上了?谁知道是什么问题,难道需要外接温度感应的东西?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下,跳2010时直接运行,居然也是正常运转的,运行几分钟以后就不跳了异常了,断电后再上电居然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内部传感器接触不良吗?变频器的温度可以提供参数监控,也可以由红外热像仪验证其是否真的过热。但是,不要屏蔽这个故障,因为它很有用。变频器过热这个保护很重要。一定要它起到真正的作用。

网友B:
保护参数不要取消
断电后正常说明是系统出错
但是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模块又固定了一下,现在正常了,不过感觉不太踏实,不知道会不会又出这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断电后好了,本来一直都是上电就报,然后直接运行一会就好了,反正现在上电好了,不知道会不会还出现这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继续观察,用久了的装置,元器件的接线、接触会产生变化,老化和接触不良等。特别是工作环境不太好的地方,装置会出问题。

网友C:
可能是abb软件的是,风扇到年限了

网友D:
电机过热跟热敏电阻无关吧?电机温度是根据电流计算的吧

网友E:
学习维修变频器

网友F:
好好研究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