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1):
PLC型号是XC3-24的模拟量模块是XC3-E4AD,要与迪文屏进行通讯,实现在屏幕上实时监控采集到的数据功能,这个要怎么弄?知道通讯协议是MODBUS-RTU

网友A:
两边都需要针对性的编制程序才能使用,如果是没有经验,建议请人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这个我与底纹公司的技术人员联系过  他们说只要把迪文屏系统升级到MODBUS 然后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指令就能实现,我是刚接触PLC没有多久,通信协议不怎么了解?他们技术人员说的这个办法能实现吗?

网友B:
升级到modbus就方便很多   不然只能用自由口 通讯,不过这种屏不管是modbus也好  自由口也好 ,屏本身的数据都需要plc不停的发送来,与工控的屏有区别的

网友C:
地址对应问题了

网友D:
这个没搞过
独立完成估计有点难度
不过厂家说的方法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用串口调试编辑MODBUS指令发送给迪文屏  就可以了(今天愚人节 祝你愉悦啊 小心别人的整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说?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下  或者给个小程序解释下

网友B:
用串口调试直接发迪文指令就ok了

网友C:
网上找个触摸屏 变频器通讯的例子程序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E(2016-05-27):
升级到他们的Modbus屏就可以使用了啊,如需要代开发可以找我,Q--7--0--7--3--7--2--7--88,备注,迪文屏开发,谢谢,关于PLC的问题也可以讨论,谢谢

网友F:
这个我知道 有需求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