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问题

楼主(2015-03-31):
一只20基本电流.80最大电流。单相电表3只、 拖动总60KW三相设备是否可行·供电部门给的建议是够大?是否错误

网友A:
看得不是很清楚。直接用三相电表就可以,三相单只电表用三个也行,电 流够 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80)单相电表3只 测量电费 负载是60KW左右的设备 供电部门说不用换表 我想知道他们的做法是对是错

网友B:
估计烧表,到时候没负载电表还在‘跑圈’。

网友C:
不换表可以但要配电流互感器。

网友D:
三相60KW,负载究竟是什么类型?估算负载同时运行的电流为120A,要是60KW的马达设备同时长时间启动(可能吗?或者存在的概率是多少?),电表会撑不住的。
只要总负载电流能够冲上100A以上,为了保险起见,请安装电流互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工厂当时我去看  我让换为100比5的互感器 可是我无法换 动表 必须经由电力部门 他找了电力部门 人家告诉他够大·  按百分之90计算60kw的实际动能 都到55左右的功率了  我纳闷的是供电部门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说没负载电表还会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互感器的话20(80)基本电流会不会太大 无法使电表运转呢·

网友E:
三相60千瓦,是每相20千瓦的负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 怎么说呢·60KW运行起来基本是120a的电流 不可能 平均把电流分到3只电表上吧···· 每一相得电流都相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互感器的话20(80)基本电流会不会太大 无法使电表运转呢·
用20/5互感器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5 怎么用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F:
短时间运行没问题,时间长了烧表尾。
60KW的负载如果偏相单只受不了

网友G:
   他们可能是凭使用经验。
   另,60kW是单台设备、还是多台设备,是些什么设备。
   运行时,可实测一下电流;看描述,电表好像是属于供电部门。

网友H:
负载是单相设备?
还是三相设备?
不换就上互感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80)单相电表3只 测量电费 负载是60KW左右的设备 供电部门说不用换表 我想知道他们的做法是对是错
可以,一相不均20KW,三相的不超70A,你的80A了够了

网友I:
有互感器可以。60KW每相电流100以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互感器20比5?  没搞错吧最低得150比5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台5.5三相异步电动机 而且有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么算的吗····.基本常识60KW 三相异步电动机 平均一个KW算两个电流 差不多就是120个 算百分之85的功率运作就是0.6乘85等于51kw乘2就是100个电流 我觉得不可取···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 ·我就是纠结供电部门为什么说可以用够大··难道是他们都是打工的 不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么算的吗····.基本常识60KW 三相异步电动机 平均一个KW算两个电流 差不多就是120个 算百分之85的功率运作就是0.6乘85等于51kw乘2就是100个电流 我觉得不可取···
请看清楚是三相设备不是三相电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研究研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