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探测器

楼主(2015-03-31):
首安的火焰探测器安上使用时老是误报警,拆下来接个电源测试有正常很。

网友A:
线路长干扰吧。

网友B:
这个头可够大啊,也许是我们的系统小,俺们的是一个很小的小东西,本打算传图,结果传几次都失败。

网友C:
我第一眼看 以为是矿灯呢

网友D:
有炉灰挡着了,或没有对齐炉火
最常见原因扰具炉灰

网友E: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感光?

网友F:
燃烧时,产生紫外线,对应的传感器.

网友G:
太灵敏了?

楼主(2015-05-05):
厂家更改了程序,降低了灵敏度,没有再出现误报,但是火焰模拟器不能够使用了

网友H:
你这种是双红外加紫外复合型的。你现场有干扰源吧。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dnfire.cn/goods-3267.html
,首安的产品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I(2016-11-01):
咨询下楼主:我们使用的是罗克韦尔的紫外光敏管的火焰探测器,在现场使用正常,可是我在办公室测试时把火焰探测器和控制器接好测试不管用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J:
回复 楼主:
灵敏度是不是调了太低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I:
我看得和这个不怎么一样,几年前看到过。

网友L:
我的还有更绝的:晚上一切正常,白天那个燃烧机就不正常,索性后来做一个铁皮罩住燃烧机就正常了

网友M(2017-06-08):
回复 网友L:
你们厂用的一定是UV火焰检测器 这种检测器通过检测紫外线来判断火焰  所以白天光线强的时候火焰检测器检测到阳光中的紫外线,晚上没有阳光所以正常了

网友L(2017-07-11):
引用 网友M:
你们厂用的一定是UV火焰检测器 这种检测器通过检测紫外线来判断火焰  所以白天光线强的时候火焰检测器检测到阳光中的紫外线,晚上没有阳光所以正常了
这个真心没有注意:因为燃烧机是德国进口,莫非德国产品还有很多跟西门子一样垃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