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新手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31):
各位老师父 小弟弄了一个变频器5.5的 想自己通电带电机 调试 练练手 该如何下手啊 说明书也有·这个机子是工厂换设备拆回来的 参数有变动过·说明书也拿回来了· 希望老师傅指点一下  本人从事强电控制维修 和电机维修的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说明书的,接线、设置参数然后启动

网友B:
使用说明书看得懂吗?看得懂就自己钻研。看不懂,有什么问题就提出来。

网友C:
有说明书一切都简单了,读懂说明书后,可以将其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D:
你先接对线试试,不懂欢迎来论坛发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小弟刚开始研究·也看不太懂 ·弱弱的问个问题 模拟量输入 如果是电流信号 那反馈信号必须是电流信号吗 还是可以变为 电压信号

网友E:
先要看懂说明书,是什么样的控制模式,最好先设置手动给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说明书我搞来了是 台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 好的· 如果我不要制动电阻是不是要把 刹车端口 短接起来呢

网友F:
找本说明书慢慢来,幸福啊,我到现在还没调试过。

网友G:
先接正确电源线和马达线其它的就不要接了,再设置频率来源,和命令来源,让马达转起来,再研究别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先接正确电源线和马达线其它的就不要接了,再设置频率来源,和命令来源,让马达转起来,再研究别的。
赞同 先从最小系统搞起

网友I:
第一步就是工厂化复位,把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第二步按照说明书的调试流程操作,把变频器和电机连接好,一步一步的照书中描述步骤走,结束调试以后,即可运行电机(通过变频器的操作面板)。

网友J:
楼上的方法正确!

网友K:
   有说明书就好办,先看清楚说明书,可理解一下原有设置或出厂设置;再设想一下自己如何试验,需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L:
还是先把说明书看完
然后在照着说明书去捣鼓吧!
不看说明书就动手有些时候会出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等好长时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 大师u我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