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力士乐报C.ERR故障

楼主(2015-03-31):
博世力士乐G3和G5系列变频器在化工厂使用5年左右多台开始报C.ERR故障,上电不运行即报C.ERR,其中一台报C.ERR的同时还伴随有电源间歇起震,另一台之前是电源故障,我换过3844显示正常不曾想也开始报C.ERR。用水洗过主板,吹干上电C.ERR消失,过几天又出C.ERR,大家怎么看?

网友A:
会不会哪里虚焊?

楼主:
主板放水里泡一下吹干C.ERR消失,等干透了又报C.ERR是不是主板缺水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个故障时ER15,管压降过大就报ER15,这样的机子也有2-3台,A 331J的检测脚14脚的电路元件都好,和C.ERR一样都来自主板

楼主:
真不敢相信下午还报C.ERR通讯故障的机子刚上电都正常了,连伴有间歇起震的那台也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B:
板子上的胶漏电造成的,常见故障

网友C:
把板上电容都换了吧

楼主:
是一家珠光颜料的化工企业,用的材料是贝壳,散落在变频器上的灰尘有盐的成份,个别严重的380V电源输入和P N端冒火星,刚有台是黑屏,24V有微弱输出,把电源板清洗就正常显示了,早几天这台机子还报C.ERR,现在我怀疑电源和C.ERR是不是存在某种关系,怎么报C.ERR的大多电源还有间歇起震现象,G3 G5的电源小板正面特容易着灰尘,而起震小板正面没上三防漆!

网友D:
应该是哪个电容不好了。查下换换掉吧。

网友E:
这个是报主板与面板的通讯故障,查一下MCU的工作条件。可以看一下我发的有关西林变频器通讯故障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师的水平令我佩服,主板我是没这个能力挨个检测,只能来分享前辈们现成的劳动成果了。刚在小板上喷了几遍3防漆

网友F:
水洗主板,应该用酒精洗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只要能烘干无所谓的,一次去果汁厂维保,机器上都是粘粘的果汁,直接浸泡,太阳晒。用酒精洗不干净

网友H:
回复 网友F:
酒精根本洗不干净,都是水洗比较多,以前我们在水里加洗洁精,用超声波水洗,然后放到烤箱烤,几个小时就好了,如果有变压器或者继电器可能会进水的话,都是拆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设备真是先进,超声波清洗设备容积肯定不小

楼主:
5V会不会和C.ERR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