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1):
如图:一单独供电的传感器输出4-2 0ma电流信号去PLC
问题:一、电压表量图示1、2位置有电压吗?
二、如果有电压、电压从哪来?无源信号怎么定义?(电压是形成电流的原因、有电流必有电压?)
三、如果无电压、这个电流信号会受到干扰吗?如何产生干扰?
今天一分析仪表4 -2 0ma信号送到PLC,但触摸屏始终无法显示测量值,测量1对地1. 5 8VDC;2对地0. 8VDC,1对2量电流正常,检查仪表发现交流电源线与信号线是一根且屏蔽线未接地,初步怀疑干扰导致。所以有以上困惑,本人小白,请大虾们解答(大学所学已还给老师)跪谢!

网友A:
   PLC不接收模拟量信号,可通过在PLC前加模拟量A/D模块接收模拟量信号.
   1对2量电流正常,说明传感器部分正常.
   大学泡妞工夫厉害,挤出点时间学习啊.调侃.

网友B:
电流信号你就测电流你测电压干嘛?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抗干扰,电流信号要给PLC要经过A/D模块转换的

网友C:
   测电压,可能存在负载能力等情况;
   另外,不知是否可以如此做。

网友D:
电流信号这个需要加模块哦!
直接进PLC肯定不行

网友E:
模拟量电流信号进PLC模拟量模块,

分为有源和无源

说白了 有源就是,这个传感器需要单独供给一个电源,另外两根线,信号正接模块的I+,信号负接I-;

无源就是不需要单独供电的,如两线制,信号正接PLC电源正(如DC24V+);信号负接PLC的I+,另外PLC的I-接电源负(如

24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模拟量信号进PLC需要A/D转换啊,我意思是在信号进PLC之前,它是4-20ma电流信号没错吧?那么这两根线上有没相对电压?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要比电压强,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电流干扰是一种什么情况,正如我下面碰到的现场情况,可否确定是信号干扰导致?(大学没泡妞,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虾,这个指知道的啦!其实我想知道的是信号的本质情况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模拟量信号进PLC需要A/D转换啊,我意思是在信号进PLC之前,它是4-20ma电流信号没错吧?那么这两根线上有没相对电压?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要比电压强,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电流干扰是一种什么情况,正如我下面碰到的现场情况,可否确定是信号干扰导致?(大学没泡妞,嘿嘿)
   依据你的描述,传感器输出4-20ma电流信号,是电流不是电压,要想得到电压,接电阻,比如500欧姆电阻,则在电阻两端可得2-10V的直流电压,电压/电流为线形关系.
   大学没泡妞,嘿嘿
    那泡啥?那个方面必须有成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模拟量信号进PLC需要A/D转换啊,我意思是在信号进PLC之前,它是4-20ma电流信号没错吧?那么这两根线上有没相对电压?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要比电压强,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么电流干扰是一种什么情况,正如我下面碰到的现场情况,可否确定是信号干扰导致?(大学没泡妞,嘿嘿)
   理想的情况下是没有电压的.这个可看作可调节的电流源.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电流输出根据负载改变电压,当你的负载变了,我的输出电压变了但是保持电流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查了好多资料,差不多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查了好多资料,差不多明白了!
  大学不是电专业的?

楼主:
不是表情理科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表情理科专业
  那可以理解.
  决定与电打交道,先看看电工基础类的书籍,有基本的认识,逐渐提高.

网友A:
    有源和无源

     电阻,电感,电容是无源的
     二极管,三极管是有源的.

网友G:
呵呵;电流信号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流就行了;
PLC有A/D模块可以接收4~20mA的电流信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虾的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哇塞,版主大人都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