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求助

楼主(2015-03-31):
一台丹佛斯2800 2.2KW变频器,上电自动运行在10HZ,回复出厂值故障不变,更换驱动小板及主控板无效,请各位高手不惜赐教,故障原因在哪里?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啊,好奇怪的故障。咸老师,廖老师帮忙呀。

网友A:
有个电源电压有问题,这个我以前同事修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是排线破损造成短路烧掉一个稳压IC。谢谢了。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没见过,都换完了,看样子只能是电源问题了,量量电源板上电容的几个电压对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好了,主控板缺24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