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1):
我是做彩纲夹心板的,就是控制开关打开变频器开始工作了,但是后面的电机要延迟十秒钟左右才转。请教老师们怎么办?

网友A:
变频器应该提前上电,做到待机准备好,然后再启动看看是否电机就立刻运行了呢?大电机有一个激磁时间的延时,再加上大惯性的滞后,所以如果在变频器断电状态,从上电到运行应该有一个滞后的时间。具体滞后多长时间,有系统的实际情况决定。不是人为能改变的。

网友B:
你把变频器一直通电,然后再用控制端子控制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C:
根据生产工艺需要,变频器上电后延时启动运行。

网友D:
看看参数是不是先制动 再启动

网友E:
变频器上电到待机状态也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F:
“控制开关”打开之前,变频器是否已上电;然后有不有4楼所说情况。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注意到是延时10秒后才开始慢慢转还是说延时10秒后就达到满频转速?

网友H:
1楼说的很好!

网友I:
变频器得一直给电,动作信号是另外的!

网友J: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吗?

网友K:
先说清楚控制方式?才好做分析,是每次启动才给变频器通电还是外部端子控制变频器运行,频率来源是面板还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