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1):
是这样的,一台台达EH2PLC,一台昆仑通态触摸屏,两台台达DVP-B变频器(2.2KW,0.75KW).触摸屏和PLC之间用FS485S模块通讯20米。PLC和变频器之间用电话线485通讯。设备启动后只要变频器一运行RUN之后。FS485S模块上的TX灯就不闪了,通讯就中断了,触摸屏操作也没反应了。。把D1129加大也没用。后来我把变频器从柜子里引出来放在离PLC2米左右的地方,变频器运行后TX灯就不会灭了,可是闪烁频率不高,通讯不稳定。另外,变频器不管是手动控制还是485控制效果一样。我想请问这个干扰是哪里来的,怎么才能很好的解决呢。只要把控制电机的空开全部关掉,一切正常,触摸屏点击之后,PLC动作迅速,触摸屏动画迅速。
干扰到底是变频器本身发出的,还是各通讯口之间的干扰,还是电机运行后电机线对PLC的干扰。怎么才能解决。

师父们,有没有能帮忙的,我实在是没辙了。

楼主:
大神  好人  你们在哪里??

网友A:
我认为是变频器
干扰的
试试屏的供电从其他地方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的供电有影响?还是PLC的供电?

网友B:
plc与屏电源上滤波器,通讯线加磁环

网友C:
通迅线用屏蔽线,接地搞好,再加磁环。

网友D:
的确很恼人,我安装了几十台设备(台达),总会出现几台,用了个中方法却时好时坏
有时换一下485模块就正常,有时换了也不行。干扰由com2引入影响的确是com3口。
最近连接一台英威腾2.2kw变频,最后把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改成屏蔽线总算正常了,是不是
台达的485模块有缺陷?不太清楚,希望台达的技术人员能提供支持!

网友E:
    变频器是干扰源.

楼主:
我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低后,情况有好转很多,,通讯不会中断了,就是会不稳定。现在就是触摸屏点击后动画有延时,plc动作倒是迅速。还有就是触摸屏刚开机时要很久才能付出plc里的参数。

网友D:
这种现象我摸索了很长时间,怀疑还是扩展卡485抗干扰差。如果HMI只显示数据到不影响设备运行,因为com2口
读写正常,中断的只是com3口。当然如果触屏上加了命令按钮就会影响设备运行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EH2,EH3都有这种现象,ES2会不会消除了?如果添加独立的通讯模块呢?有条件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F:
之前我有用过EH3+485扩展,发现这个COM3口非常不好用,最近发现ES2自带2个485口,不知道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