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 600变频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5-03-31):
有熟悉ACS 600的朋友说下怎么进入99组参数输入电机参数,现在参数组只能到20多

楼主:
1. 首先确定空开闭合,接触器得电;
2.按LOC/REM使变频器为本地控制模式
3. 按PAR进入控制盘的参数设置模式
用双箭头键选到99参数组,然后用单箭头键选择04,ENTER进入
99.04 电机传动模式 (DTC)
DTC 变频器设定值为转速 (多数情况下用这种模式)
SCALA 变频器的设定值为频率
选择好模式后按ENTER确认 (取消按ACT返回)
4. 按ACT回到当前状态
5. 按REF,选择上下调节键,输入指定的参数后,按ENTER确认
6. 按启动键,变频器启动

楼主:
回复 楼主:
双箭头键不能选到99参数组

网友A:
不能选到是什么状况
进不去还是什么症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组只能在10-20几来回选择,就好比西门子有的参数不能访问似的,第一次接触ACS 600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