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1):
说明,上次发的图有错,更正后以此为准:
1、电路图中,只画出R路驱动电路图,L路类似;
SX4---IGBT小板插座,4个脚从左至右分别接相应IGBT的E、G、E、C;
SX5---与光纤通信板的连接插座,给驱动板送光纤通信板的GND(+5V用,+5V地与厚膜用电源地不同)、Vcc---IC1-IC6用的 +5V电源(此脚未画出);+15V(驱动板将其用4路开关电源变为+15V、-10.5V厚膜用电源,此脚未画出);R---右(上下2个)IGBT驱动脉冲;L---左(上下2个)IGBT驱动脉冲(此脚未画出);INHB---控制驱动板是否给IGBT输出驱动脉冲信号(高电平送出,低电平封闭);DR---IGBT过电流信号反送光纤通信板;
IC1---74HC04;
IC2---74HC05;
IC3---74HC04;
IC4---74HC14D;
IC5---74HC02(或非);
IC6---817光耦;
IC10、IC11---驱动输出及保护厚膜M57962AL
R路驱动信号处理电路:
L路驱动信号处理电路(省略部分电路元件)、XS5各管脚功能、驱动电源标准(注意!这个电源图中,电源中点不应该是地,而是下三角!):
2、驱动厚膜M57962AL原理框图:
3、正常波形(R路用信号发生器输入脉冲,通道1为信号输入,通道2为相关点检测波形):
信号发生器设置(注意偏置100%):
IC2的13脚:
IC2的12脚:
IC14的10脚:
IC5的13脚:
IC10、IC11的13脚(同时测试):
4、测试前的准备:
光通信板的XS1加450V的直流工作电源(单元输入交流电压310V-690V,额定690V;直流母线电压450V-1050V: 额定1050V):
光通信板和驱动板连接:
XS1-XS4加驱动输出负载电阻(如XS4的1、2脚间接5W1K)及屏蔽过电流信号(1.5K左右电阻跨接XS2、XS4的4脚与3脚):
屏蔽INHB信号(断开XS5的INHB脚与IC4的1脚间的铜箔,在IC4的1脚和+5V间接入1.5K左右电阻):
5、驱动板:
6、铭牌:
7、IGBT小板:
8、拆解:
9、外观:
10、其中一台单元的XS1、XS2对应IGBT炸掉了。测驱动输出信号如下:
更换IC2后正常。

网友A:
先赞一个!精神可贵!

网友B:
貌似在IC4和IC5之间少了一个阻容电路吧。

网友C:
学习,等待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在IC4和IC5之间少了一个阻容电路吧。
是在IC2和IC4间。已更正。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分享和改正啊

楼主:
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的维修,完全仿真的动态测试没办法进行,只好变通一下:先看静态(各开关电源电压正常否,门极截止关断电压-9.5V正常否);再加15KHz、10-30%占空比、偏置100%(单向)、一定幅值的脉冲信号进行各路驱动通道激励模拟,用示波器观察波形,判断是否正常。也算是没办法的办法吧。但这也仅仅限于驱动故障。如果是光通信及编解码电路故障,情况就复杂了,常规条件下维修很困难了。

网友C:
这个好像没有旁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没有旁路的,
是没有旁路。

网友E:
楼主是厂家的吧,设备太全了

网友C:
光纤通信板的开关电源电路图有吗看上去像是全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纤通信板的开关电源电路图有吗看上去像是全桥呀
没有测绘。

网友F:
高手,请问高压变频器的功率单元拆下来如何单独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请问高压变频器的功率单元拆下来如何单独测试
哪里是高手!正摸石头呢!
1、把控制板、驱动板与IGBT模块分解下来;
2、分析原来的各种插头、插座,找到控制板和驱动板的电源关系、信号关系、控制关系;
3、给板子上电;
4、测试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否;
5、屏蔽报警信号;
6、检测静态门负压存在否;
7、用信号发生器模拟15-20KHz脉冲PWM驱动信号送给驱动板输入端,输出端观察各通道能否互锁,波形正常否;
8、尽可能再模拟设置报警信号,观察驱动输出能否封锁;
9、 现有条件,只此而已,光纤通信、编解码部分无解;
10、尽可能在网上搜集资料。
以上只针对这款单元。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兄弟功力深厚!有个主控,就能测试一下运行状态了,这样修好了更放心些!
最近我也在做这块,能否交流下QQ:346731465。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这个应该加精了,烦请管理员操作一下吧。我好像只能设为好贴,无法进行加精操作了。
高压变频器的相关电路资料,和检修方法,论坛上还是少见的。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H:
这个必须赞

楼主:
补发2个原理框图,对于分析单元很有帮助:
1、主电路图:
2、光通信板和驱动板框图:

网友I:
回复 楼主:
光纤板给他信号

网友J:
学习了。。兄弟能否加下我QQ:446798759,有机会大家交流学习进步。。。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有均压检测呀?万一电容上电压不一的不是容易损坏,也许是厂家没有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均压检测呀?万一电容上电压不一的不是容易损坏,也许是厂家没有画出来。
主直流母线滤波电容均压检测?
主电路滤波电容,10000微法,400V,共12个,每4个并联为一组,3组串联,每个电容都有电阻并联均压。但是,确实没有看到均压检测。
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个功率单元的整流、滤波电路之间,没有充电限流电阻和充电继电器!总滤波电容的容量足有40000/3微法,交流侧输入电压足有690V!

网友C:
回复 网友H:
预充电没有是因为移相变压器漏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充电没有是因为移相变压器漏感大
原来是这样的啊!学习了!

楼主:
补充光板上的几个IC正常时的管脚电压(光板和驱动板连接、光板加440V直流电压、不加三相缺相电压插头、不加IGBT插头、不加测温传感器插头),备查并供参考。
1、IC6--LM339  电压比较器
  1脚----13.25V
  2脚----0V
  3脚----14.8V
  4脚----14.74V
  5脚----7.4V
  6脚----2.46V
  7脚----3.53V
  8脚----1.5V
  9脚----5V
 10脚----2V
 11脚----2.6V
 12脚----GND
 13脚----0V
 14脚----5V
作为电压比较器,10脚(反向输入)、11脚(同相输入)和13脚(输出)关系似乎不正确,其它正常。但测同样的其它功率单元的光板的LM339,数值相同;且更换新的LM339后,数值相同。
2、IC2---UC3875N  主开关电源管理芯片
  1脚----5V
  2脚----4.5V
  3脚----4.5V
  4脚----0V
  5脚----0V
  6脚----4.8V
  7脚----2.6V
  8脚----6.5V
  9脚----6.5V
 10脚----14.2V
 11脚----14.2V
 12脚----0V
 13脚----6.5V
 14脚----6.8V
 15脚----2.5V
 16脚----3.9V
 17脚----不可测,测试时电路停振,开关电源无输出;
 18脚----0.65V
 19脚----1.9V
 20脚----GND
3、IC9---74HC14
  1脚----2.45V
  2脚----2.23V
  3脚----2.23V
  4脚----2.64V
  5脚----0V
  6脚----4.9V
  7脚----GND
  8脚----0V
  9脚----4.9V
 10脚----4.9V
 11脚----0V
 12脚----0V
 13脚----4.9V
 14脚----4.9V(Vcc)
作为门电路,1、2、3、4脚电压数值及逻辑关系似不正确,但分析其电路,好像是多谐振荡器连接方式,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有振荡波形;其它管脚符合逻辑关系。

网友K(2015-12-08):
回复 网友B:
我有哦,测试软件,可单元带载运行。

网友L(2016-03-20):
回复 网友K:
你联系方式多少

网友M(2016-10-31):
请问大师;高压变频器的功率单元拆下来如何单独接电检修?

网友N:
非常喜欢楼主图文并茂的维修记录和过程,希望楼主多多发表这样的帖子!另外弱弱的问一句,楼主是用什么型号的机子拍摄的照?

网友O(2017-03-03):
回复 楼主:
楼主电话多少能交流吗

网友P(2017-05-24):
回复 网友K:
朋友带载测试软件卖不。

网友Q(2017-12-25):
优利德的示波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