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YE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03-31):
我公司有一台11KW转子电动机,用的是SUNYE18.5KW变频器,现在偶尔出现跳闸故障,查看最近一次故障记录显示02硬件保护,故障时频率8.68HZ,故障时电流71A,故障时母线电压568V,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故障!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A:
查下电机吧

网友B:
电机有问题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C:
电机问题可能性挺大

网友D:
仔细查查!别炸了!

网友E:
18.5KW的机器,故障时电流71A,明显是过电流嘛,既然是偶尔报故障,建议重点检查电机及外部机械

网友F:
1、电机或线路出了问题…
2、变频器内部传感器或电流检测出了问题…
3、不排除干扰…

楼主:
今天查到问题了,电动机抱闸用的液压推动器,就这个液压推动器用交流接触器接触不良,电动机抱闸抱死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