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

楼主(2015-03-31):
各位高工,请教一下 胜利万用表VC9808电感档咋测量电感?

网友A:
能准吗?好象是漳州产的,不是很好用

楼主:
我一直用福禄克15B的,用了五年多了,一直没测量过电感,看见胜利表有这个档,不知道咋用?

网友B:
应该和测电容一样,不过我还是相信电桥

网友C:
   测试看看,再用AC24V电源串电容,再测量电压,算电感,对比看看效果.

网友D:
如果能够找到说明书,或可参考。

网友E:
插在左册的两个扁口上。

网友F:
一般很少用到测电感吧!
误差比较大!

网友G:
找来说明书仔细看或者咨询厂家

网友H:
还没用过这么高档的表

网友I:
我用的是VC9807A+,还从没用来测量过电感。

网友J:
我也没测过电感啊  我量通断的啊

楼主:
看来胜利仪表我对他的期望太高了

网友K:
还有那个频率挡谁用过?

网友C:
    可以用胜利万用表VC9808电感档来测量控制变压器的初次级电感,验证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