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1):
生产机台PLC备件更换,旧的PLC程序传到新的PLC上,上位电脑网络可以ping到PLC
,但是生产机台系统无法与PLC通讯,不知道还需要哪里设置一下。

网友A:
通讯端口有没有设置?

网友B:
把所有设置也传进新PLC

网友C:
换下的PLC和程序读出全点的没?输入新的PLC也要全选的。

网友D:
楼主是说生产系统和PLC是通过以太网通讯的吗?

而且现在PLC的硬件配置和以前的配置是一样的,而且IP地址和以前也是一样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楼主什么PLC啊?走什么通讯

网友F:
欧姆龙的模块机?不但需要重新传输程序,应该还要重新下载硬件配置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说生产系统和PLC是通过以太网通讯的吗?

而且现在PLC的硬件配置和以前的配置是一样的,而且IP地址和以前也是一样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硬件一致,设置不一样,也不行
某些产品由于版本不一样,程序/设置不做相应改变也会不好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设置也传进新PLC
嗯,通讯的设置

网友H:
通讯端口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I:
换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J:
楼主什么plc啊

网友K:
楼主赶紧重新去上传吧!
全部的含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