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近了点?

楼主(2015-03-31):
仪表就地安装盘
富气压缩机润滑油压力三取二加压的变送器及压力表就地仪表盘距离压缩机机体不到二十公分
不知压缩机运行后的振动对其有无影响,今后维护维修是否符合仪表安全环境要求
大家有规范么?

网友A:
压力变送器取压口位置的流束应该稳定,一般至少要距阀门和弯头3个直管段以上

网友B:
以后维修不方便啊!

网友C:
确实有点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变送器距离压缩机太近了

网友A:
信号数据稳定就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偶关心的不是仪表运行是否正常
偶关心的是,今后到这里维护维修仪表时,小心脏是否受的了,这压缩机的振动是否对身体产生伤害

网友D:
仪表在振动的环境下应该要考虑避震
不行就要加大间距

网友E:
确实不利于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关心的不是仪表运行是否正常
偶关心的是,今后到这里维护维修仪表时,小心脏是否受的了,这压缩机的振动是否对身体产生伤害
呵呵,那就努力点争取坐在办公室指点江山就好,位高权重事又少

网友F:
这种安装方式稍有欠缺,主要开机压力很大(因生产工艺决定)容易造成变送器冲坏,最简单也最常见的方式是将压力输入管绕成O型1-3圈在接入压力变送器。至于减震的问题就更好解决了。加以带阻尼系数的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们这也安装的比较近,振动比较大

网友H(2015-09-04):
取压点振动是有影响的

网友I:
那你就改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取压点振动是有影响的
偶主要考虑这么近距离,对于仪表人员日常维护,是否带来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就改改啊
偶这小兵没有那权限啊
这的领导拍板
可是领导不说话,而且现场维护也不是他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就改改啊
偶这小兵没有那权限啊
这的领导拍板
可是领导不说话,而且现场维护也不是他
 领导无了用,,就会踢皮球

网友J:
取样采用软管,仪表退后

网友K:
压缩机震动不大,噪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