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1):
请教大师用PLC和人机界面来控制XYZ轴的精准定位  给个思路   我现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做玻璃钻孔机的电控的

网友A:
不加定位模块吗?

网友B:
HMI只是用来反馈位置和设定数据的。

主要还是通过plc来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选好用什么PLC,伺服。然后再选择控制伺服电机的方式:模拟量 脉冲或者通讯等。

网友C:
只要plc 定位好,这是首要确定好的,Hmi只是个显示而已

网友D:
项目的电气系统预算是多少?资金充足使用伺服驱动系统,资金寒酸使用步进驱动系统。

网友E:
最好使用数控系统,数控铣床的系统,3000多,不过编程一般人不一定会。系统做起了方便的多

网友F:
你这个玻璃钻孔的位置是固定的吗,还是工件要经常变化?
X轴Y轴要不要走插补?

网友G:
3000多数控系统做不了三轴吧

网友H:
PLC控制三个伺服,根据算法,命令伺服走位置

网友I:
加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J:
是走点还是走轨迹?

网友K:
钻孔机是不用走插补的。不过,钻孔机的程序没有那么好编的了。这不是一般水平能编好的。

网友L:
这个就是一个触摸屏+PLC+伺服的三轴定位控制系统硬件,用西门子200的PLC加了一个定位模块实现的,现在用SMART200的可以直接做三轴也可以,当然用三菱FX3U的PLC也可以实现,主要是你的工艺具体走线,线型,弧型还是什么方式走,需要不同的算法,当然这里触摸屏也可以起到选择的作用,根据你的要求来选择所走路线

楼主:
是给这个钻孔机配电的

楼主:
11楼的师傅程序真的不好编吗

网友G:
尽量还是用数控系统做吧

网友M:
3000多七轴都能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台玻璃钻孔机就是用的PLC和人机界面控制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最好使用数控系统,数控铣床的系统,3000多,不过编程一般人不一定会。系统做起了方便的多
哥哥就算国产三流数控单轴的也要3千多吧,你确定三轴的3千多能搞定,介绍下品牌我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你   我做的想实现这个功能   在触摸屏上设定钻孔坐标位置,三轴无段座标精确移位,多个孔位加工设定。这个怎么做呢   帮忙指点下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玻璃钻孔的位置是固定的吗,还是工件要经常变化?
X轴Y轴要不要走插补?
钻床都是点位控制的。

网友P:
应该有不同尺寸的零件要钻孔,估计PLC的程序是不固定的,可能要用到可编程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P:
是往平面上打孔的

网友P: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应该是换了一批钻孔的零件,钻孔的位置都是不相同的,所以PLC程序是不能写死的吧。

网友Q:
手动示教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是这样工作的在触摸屏里把数据设定好后  先打1号孔 依次打2号.3号.4号  (如图)类似的程序你做过没

网友R:
三个丝杆轴端加装编码器进PLC做定位(X、Y轴多点定位最好是用绝对值编码器,看你成本预算),PLC+三个步进电机到位,触摸屏设定位置。因为玻璃打孔时必须锁定X,Y轴,只能Z轴移动,不然玻璃要裂,建议用步进电机而不是伺服电机,这样好做一点。

网友S:
如果直是走直线 PLC是可以很容易实现的 永宏的可以4轴 程序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R:
大师 为什么要用步进电机呢  伺服电机在精确定位方面要好于步进电机的 请求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R:
引用 楼主:
大师 为什么要用步进电机呢  伺服电机在精确定位方面要好于步进电机的 请求大师指点一下
玻璃打孔,X轴Y轴必须定位锁定防止产生玻璃应力,步进电机定位后没有再动的动力,是天然的锁定。伺服电机是随动系统。
声明一下我不是什么大师,我甚至都没做过步进电机定位控制系统,只是我有这样的用户很多,我能学习的到。

网友R:
玻璃打孔,不仅仅是精确定位,也要考虑玻璃加工工艺,例如产生的应力、破裂等等。玻璃产生废品,打错位置或破裂,或者应力暗存,在以后运输过程中再破裂。挑拣停车清理,及以后应力残留破裂,带来的累计损失,可能远远大于电机与编码器的成本,我建议选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D:
一种解决方法就是人工算好孔位的移动距离,单个孔的位置参数一个一个的输入进触摸屏里面,这样触摸屏的输入参数就会储存到PLC内部的寄存器,PLC就根据事先算好所需的移动距离一个一个的去钻孔。
这样的编程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 这个程序你会做吗   我出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