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3-31):
有一个双通道显示加了RS485通讯模块modbus RTU通讯协议,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测试电脑与仪表之间有通讯,但是16进制的看不懂 ,另外,购买了组态王6.55.
希望帮忙解决双通道示数在电脑上显示,并且可以保存数据的问题。

网友A:
是使用组态王进行采集两路传感器信号显示并储存对吧,另外楼主说的双通道显示是什么信号采集器或者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B:
需要明确仪表参数的modbus地址,支持03读06写10多笔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对的。我一个是PT100温度传感器,一个是压力传感器(4-20ma输出,25v馈电),这两个传感器已经连接到我的智能显示仪表上面正常显示,我想实现就是你说的,在电脑显示并存储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加下QQ远程协助帮下我,需要多少报酬我们商量

楼主: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加下QQ,远程协助下,需要多少报酬我们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帮忙看下我这个设置有问题吗?老显示我 通讯参数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双通道显示加了RS485通讯模块modbus RTU通讯协议,通过串口调试软件测试电脑与仪表之间有通讯,但是16进制的看不懂 ,另外,购买了组态王6.55.
希望帮忙解决双通道示数在电脑上显示,并且可以保存数据的问题。
MODBUS RTU没问题,联系我QQ149034219,保证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