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这个图片是我在PLC的C功能块库里面截取的反三角函数  看不懂  求大侠帮助  灰常感谢各位了!!!

楼主:
今天愚人节  先帮自己顶一下
也祝各位今天开心啊  整蛊别人成功。。。

网友A:
  asinf反正玄函数,值0.5,反正玄就是30度,即六分之PAI!

楼主:
回复 网友A:
FW[6]是不是就是F(D6,D7)

网友A:
引用 楼主:
FW[6]是不是就是F(D6,D7)
  按照它的规则是这样的,你可以实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inf反正玄函数,值0.5,反正玄就是30度,即六分之PAI!
这应该是浮点数运算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的.

网友B:
学习中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