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西门子MP277黑屏无法操作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办法上载里面的程序?

网友A:
没有加密的可以上载的

网友B:
多数上载不了。

网友C:
是不是灯管坏了,换个灯管试一试!
西门子的屏只能用prosave备份还原,无法上载程序!

网友D:
黑屏可能是主板问题,也可能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上传需要要卡和设定允许上传不是?prosave可以同型号屏复制,具体有段时间没操作过了。

网友E:
那就修屏呗,是不是电源坏了,不能上载的!

网友F:
上载了也打不开

网友G:
西门子屏程序能不能上载没什么印象了,一般是可以备份的,即使能上载也是不支持编辑的

网友H:
一般默认都不能上载,估计厂家也要保护自己的程序。

网友I:
应该是高压电路,我的就是

网友J(2015-05-31):
修好了吗?可以把你看看

网友K:
我可以帮你修复
MP277可以插SD卡 直接导入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