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请问下,在软冗余过程中,当S7 300主站故障,切换到备站的那一两秒内,原来的输出信号(包括数字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出)会是什么状态?是保持该数值输出还是信号结束,切换到备战之后重新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在软冗余过程中,当S7 300主站故障,切换到备站的那一两秒内,原来的输出信号(包括数字量输出和模拟量输出)会是什么状态?是保持该数值输出还是信号结束,切换到备战之后重新输出??

看你的模块设定中对于故障的处理方式呀,保持还是……都是你自己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