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或者48路温区设计

楼主(2015-04-01):
单表?温控模块?plc?请各位发表建议怎么做比较好,各自优势是什么

网友A:
使用温控器要比较高端的温控器才有的功能,所以还是温控模块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但是温控模块没有显示单元,所以还要配置触摸屏等作为显示单元。

所以,如果用户的配置中有触摸屏等显示单元的话,用温控模块会好一点,否则就用温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于温控模块,你知道哪些性价比较好的吗?用plc做是不是成本这块很高?

网友B:
温区?只显示温度还是要+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于温控模块,你知道哪些性价比较好的吗?用plc做是不是成本这块很高?

用PLC成本高的是编程成本,你是否能搞定编程?

我卖富士的,你可以考虑富士的PUM温控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的
用温度模块经济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一套能做多少路,可以发个资料到我邮箱吗?qq邮箱 96079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