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等间距流水线剔废问题

楼主(2015-04-01):
请问各位,流水线上非等间距排列的产品,间距无规律,如何实现剔废功能呢?
即光电可以提前读到触发信号
我想了半天,可以用多个定时器循环实现,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说详细点,怎样才能识别产品好坏?

网友B:
剔除标准要求以外形还是尺寸?说具体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识别好坏是工控机拍图算法系统的,会给PLC一个信号,PLC只管读到光电,触发拍照,再延时剔废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形好坏,拍图分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识别好坏是工控机拍图算法系统的,会给PLC一个信号,PLC只管读到光电,触发拍照,再延时剔废动作
用移位写入与移位读出

网友C:
产品相对流水线的位置是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只是在流水线上面相对静止?会不会打滑?如果不会的话则好解决一点,但是编程比较复杂,我做过类似的机器,1074998110是我QQ,需要加我,说是工控朋友

网友D:
编码器记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间距的可以用移位指令,他这个根本没有规则,好比你触发5号物品,剔废1号物品,那么剔废工位根本就是空的,就是说1号不是在等间距的对位上,根本行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编码器就麻烦了发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产品在流水线上是无规律的,间距无规律

网友E:
计数行不,前后各一对检测开关。

网友F:
产品好坏使用机器视觉判别,检测到坏的发送一个信号给PLC,之后就简单了。提前判别,延后剔除。

网友G:
   如果传送带的速度是固定稳定的,则可采用延时的方法;如果有可能变化,则可能需采用检测位置的方法。
   若检测位置,则需判别中间隔了几个产品,不知有无方法检测。
   例如,判别过去了几个产品,还有几个产品 在剔废工位 与 检废工位之间。
   当然,我这只是想当然。

网友H:
你这流水线的流程怎样的?剃废的方式与设备的工艺设计不同方式也会不一样的,所以你说的不怎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