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一台电梯西威变频器 只可以上运行不可以下运行。主板上S89V6CV1.000 这个单片机大师有没资料

楼主(2015-04-01):
一台电梯西威变频器 只可以向上运行不可以向下运行,这台机给别人修过修不好,更换了正反转启动光耦。拿到手检查了下,光耦就到 74HC258.然后就到S89V6CV1.000 这个单片机了。这个机没有面板。S89V6CV1.000 这个单片机也查不到资料。。。单独拆下74HC258上电测试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台变频器看起来还是挺新的啊。

网友B:
为啥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变频器有接受到下行的信号吗?
说不准还是电脑板有问题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更换过主板试过,确定是变频器主板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时候我们修电梯变频器的时候会被电梯公司的人误导,最好还是直接从变频器上测一测下行信号。

网友D:
曾经维修过一台没有显示的,当时是没有显示,是主板问题。

网友E:
参数对吗?有没有设置禁止反转之类的!

网友F:
参数设置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订了看参数的数据线一会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还不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有时现场太远了。。。只能听他们说的

网友G:
修好了么,是什么原因,想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G:
更换285也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在现场不知你检测了那些!既然是端子控制,就对比测试看哪路有问题!

网友H(2018-10-12):
最后查出来问题了没有?是下行端子那趟电路的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