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台达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就报off很频繁,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到电机的连接电线是不是绝缘不好偶尔接地引地,仔细检查下

网友B:
看主回路滤波电解是否失效,还有开关电源部分包括电压检测电路…还有是否是现场供电有问题…

网友C:
是Gff,不要看错了。如果电机及其线路没问题,那就是输出电流检测环节出故障了。

网友D:
GFF 还是 OFF

网友E:
楼上说的,确是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