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编码器如何焊接插头?

楼主(2015-04-01):
电机型号是SGMAV-01ADA21。打算接个编码器插头,电机的线的颜色和手册上怎么对不起来呢?这怎么办?线该如何焊接到插头上?大家看上图

网友A:
这线不是有现成的配件吗?
【方案】
MITX-6116:计算和图形处理能力提升,支持医学成像应用

网友B:
找代理商买现成的吧;电机型号有了,电缆长度要几米就可以确认;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往复裁板锯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