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不能调

楼主(2015-04-01):
富凌dzb100b,45KW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不带电机,运行时频率只有0.1HZ,调不了频率,面板端子控制都一样,频率上限60HZ,下限5HZ,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谁知道为什么不能调频率

网友A:
主频率来源设定的参数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啊,面板端子都试了,都没反应,总感觉已经好了,可能是哪里设置没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上没看到这一项

网友C:
这款停产7\8年了;
参数初始化试下;
不行可能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D: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设置没问题。主板就有问题。

网友E:
主板程序异常。

网友F:
你看下运行的时候各项参数是否正常,改下VVVF模式还是一样吗?

网友G:
要不主板坏了要不操作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主板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都恢复出厂设置了,面板操作模式都不行,这应该操作没问题吧,估计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H:
可能主板坏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呵呵;DZB100系列根本没有矢量控制的功能;之后代替的DZB200系列依然如此,只有V/F控制模式;
然后代替的DZB300系列才加入矢量控制模式;

网友C:
有同款的面板换个过来操作下试试看,不行可能就是主板问题了;
毕竟你款你用了肯定有七八年了;

网友I:
可能是电压检测有问题,或相关检测电路有问题;
存储器数据异常,可写入正常数据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