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机台是三相一零一地,机台里PLC,伺服,视觉要用到24伏电源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B:
烧坏一大片

网友C:
可能与电流回路、绝缘程度等有关;
有不可预知情况的,应尽量避免。

网友D:
LZ你任性一下,做个实验报告给大家

网友E:
看到青烟,听到放炮声,闻到香味了吗。

网友F:
如果24V电源与地是隔离的,没问题,但不安全。

网友G:
如果供电系统,电源变换系统是全隔离的就没什么影响,配电室的直流屏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模板。

网友H:
楼主试验下,然后告诉我们。

网友I:
结果是不止是冒烟!
还会有一片元件受损!

网友J:
我前天24+和地线短路。导致地线带电,干扰通讯。导致24V直流电窜入交流感应电。烧了触摸屏··糊了(当然了我的接地系统也不完善,没做好)
你直接用火线,可以试试··哈哈 估计真要冒烟,不炸就不错了。

网友K:
这是要测试耐压吗

网友L:
    看实际情况,不一定烧.
    不建议去冒险.

网友M:
那些比较娇贵的器件可能要下岗了

网友N:
你可以做个实验然后把结果告诉我们。

网友O:
试验出真知,LZ可以试试,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P:
强烈建议楼主实践,然后写个实验报告供大家学习。

网友Q:
今天是4月2日了啊。
火线220V是从哪里出来的啊?要是单相变压器出来的,那变压器零线没接倒是设备不会损坏,要是普通的3相4线变压器出来的会烧坏很多东西啊

网友R:
估计烧坏一大片啊。

网友S:
得多马虎才能接到输出端上,接上的效果会终身难忘的,。

网友T:
有过冒烟、糊味经历默默路过

网友U:
回复 网友L:
百分之百烧

网友V:
24V的负极接地吗,若不接地,隔离得好,问题不大。

网友W:
我试过了。烧了开关电源,不过让我修好了。要不你再试试?

网友X:
楼主想干嘛啊?为了省线?

网友L:
回复 网友U:
   我试过一次,没烧.

网友L:
    虽然不一定烧,但还是建议楼主不要去冒风险.

网友Y:
会爆掉,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