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驱动器无显示,希望各位师傅多多表达看法,谢谢!表现如下电源芯片HA17384,输入为5—8脚有14V左右跳动(查资料应该是已经工作了),变压器啪 啪响。空载(不装主板)输出有5V,装主板5V掉到1V多,我试过断开各路负载均是此表现。

网友A:
主板上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短路
主板有换过,换好的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
有没有人有想法的啊,我现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网友B:
换5V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A:
4楼说的对,换电容,整流二极管有点话也换掉

网友C:
稳压管正常吗?

网友D:
全部电解电容换掉…

网友E:
带载能力低,看开关管回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F:
换下给震荡片子供电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容换过,全部的电容都换过。稳压二极管也换过。问题应该不是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载能力低,看开关管回路是不是正常
对,我感觉也是这样。  开关管换了个好机子上面的也不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观看驱动波形,看占空比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有,查反反馈电路

网友G:
想想应该是电容有问题啊

网友H:
测量5V两脚阻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观看驱动波形,看占空比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有,查反反馈电路
我也觉得应该是反馈有问题。

网友I:
电源 部分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J:
电源芯片旁边的小贴片电容或者电阻可能有问题,我遇到过2842芯片反馈脚的电阻碎件了,就出现这种情况,当时电源的单独的,单上电正常,单独带主板或者单独带驱动板也都正常,但是主板和驱动板一起上就没显示了,5V拉到2V了,仅供参考

楼主:
今天有个新发现!!我用表笔搭在电源芯片的4脚(定时电路)的时候,电源竟然工作了。但是开关管不到20秒烫的不行,伴随着吱吱吱的声音,输出正常,面板有显示。另外关于电源芯片的工作电压波形,工作前是瞬间上下波动,工作后是非常密集的上下波动....(是不是叫做锯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