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有可以连接摄像头的触摸屏吗?  (监控PLC,同时,还需要通过摄像头查看现场情况!)
我查了一下,基本上可以连接视频信号的触摸屏,价格都在8000元以上,包括维纶,步科等;
如果是这么贵,我不如上工控机了!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触摸屏方案?
比如,有USB主口的触摸屏,连接USB视频转换摄像头?
因为有USB主口的触摸屏,都可以连接打印机,道理上应该可以连接摄像头呀!
请教有相关经验的前辈,给出合理方案!

网友A:
TM-7011VGA-T这个车载7寸高清触摸屏,好像只要几百元。

网友B:
威纶的MT8104X现在价格多少?

网友C:
十几年前的触摸屏高端的就有VGA输入的功能,不过价格都很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M-7011VGA-T这个车载7寸高清触摸屏,好像只要几百元。
好主意

网友E:
呵呵,你以为是电脑连接?免驱的摄像头?
因为触摸屏的嵌入式系统是精简的操作系统,不是像视窗操作系统一样的,所以连接所有的硬件,均需针对性的重新编写底层的驱动程序。

网友F:
使用嵌入式触控一体机,十五寸也才一千多。组态王支持视频按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以为是电脑连接?免驱的摄像头?
因为触摸屏的嵌入式系统是精简的操作系统,不是像视窗操作系统一样的,所以连接所有的硬件,均需针对性的重新编写底层的驱动程序。
学习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只要触摸屏厂家,把某个摄像头的驱动事先编入嵌入式的操作系统里,就可以实现USB主口连接摄像头的功能了?触摸屏的硬件成本不会增加!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触摸屏厂家提建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嵌入式触控一体机,十五寸也才一千多。组态王支持视频按入。
这是个好主意!使用工业触摸平板电脑,比使用八千多的带视频功能的触摸屏,性价比高多了!
选型过程中,就是需要集思广义!

网友G:
威纶通新出的可以接2路视频 价格也不贵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具体型号是什么?大概价格是多少

网友H:
以太网链接,看摄像头厂家有没有activex控件

网友I:
那就直接用电脑,电脑上用触摸屏或者组态软件,加装摄像头来做也行,如果外界环境不好,就用好点的电脑

网友J:
下一个项目,也把视频监控弄,报价也高点。。。嘿嘿

网友K:
直接用网络摄像头不好吗,貌似很便宜啊,一条网线就行。

网友L:
这个没有实际运用过
应该贵在底层的程序

网友M:
可以用上位机监控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呵呵,可以给厂家提建议,但是厂家会调研这种功能的需求销量所产生的利润是否足够赚回研发成本。
另外因为软硬件的匹配问题和为了赚足配件更多的利润,厂家也会提供和自己的触摸屏配套的摄像头,价格嘛,肯定不会便宜多少。

网友E:
工控设备上的视频实时监控系统,感觉需求量并不大,顶多就是高危高爆行业使用而已。
因为安防监控系统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从原来画面模糊的同轴信号模拟系统,到现在的高清网络监控系统,经常逛电脑城的网友都会发现,都有很多商家专业做安防监控的,要是触摸屏厂家再参合进去,根本就是鸡肋功能,一不能存储超大容量的录像文件,二还要在小尺寸的屏幕上进行画面切换观看,对比电脑二十几寸的显示器,根本就是受罪。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都说有很有道理!
我已经准备用工控触摸电脑一体机了,使用组态软件监控PLC,在组态软件中调用摄像头视频功能!
虽然安防系统视频监控功能很好,但是,特殊行业是要在控制电器设备的同时监控现场,控制PLC搞个屏,安防监控再搞个显示器,二个屏,不得于现场安装以及操作人员观察!
现场实时监控对某些工控行业确实需要,用户得知这个功能也很满意,多出点钱也愿意!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M-7011VGA-T这个车载7寸高清触摸屏,好像只要几百元。
好主意
那如何传输这个信号?如何做组态?

网友D:
回复 网友N:
楼主没要求组态呀

网友O(2017-10-26):
这个现在也不复杂呀,也可以根据方案来设置的

网友P(2018-09-13):
听说这款就可以,接以太网或者USB的摄像头,还能远程监控

网友Q(2018-12-02):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要求组态呀
好神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