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01):
请教130 50nm步进电机用·3KW的伺服电机可以吗?

网友A:
伺服替代步进肯定可以了

网友B:
呵呵;步进一般参数是看扭据的,伺服则标的是功率;
一般伺服的转速要比步进高的多,所以对应的扭矩则要小些;

网友B:
50NM,要看你用的是额定值还是最大值,伺服的过载能力比步进要强的多;
如果是最大值,如果你选用的是额定转速1000R/min的伺服电机,那么3KW是够了;
如果额定值,还不够用;

网友C:
对于能否替换,这个也要取决你负载的功率,并不一定你用了50NM的电机,负载就达到40NM以上。
对于伺服电机的转矩计算,一般电机都没有标示出来。不过普通电机的转矩公式也不知道是不是适用于伺服电机。
公式:9520/电机额定转速*功率=NM
如要求3kw的电机的转矩,电机转速为1500转:9520/1500*3=19nM

网友D:
     看负载的情况.

网友B:
三菱3KW  1000转的伺服电机,额定扭矩约28NM;如果低速的话,可以考虑购带减速比的型号;